维修变频器都用什么仪器

楼主(2013-03-19):
新手上路。我现在有鼎阳60M双踪示波器。福禄克115C万用表一只。对于测试变频的贴片电容不理想。请教维修中测量贴片电容的话用什么表好些?LCR电桥或者啥的推荐个经济实用的。谢谢各位老师傅

网友A:
贴片电容故障率 不太高吧,离线测试 用电容表就好

网友B:
测量贴片电容可以用 电容表  Q表  C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