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的CPU报警

楼主(2013-03-19):
原西门子300的安装时多装了几个模块,现要先拆到其了地方用,以后再装回去,但CPU报警,如不重新组态,可以消除报警吗。

网友A:
没做过这样的实验,按道理模块拆了,说明你的组态和硬件不符合,建议还是重新组态;

网友B:
组态与硬件不一致好像不行吧,应该是相应更改组态才能行。

网友C:
重新组态就能解决了,也不费事

网友D:
不能,必须重新要改硬件的,报警消除不了。我原来也有这种情况,不行,上次更危险,我直接从中间拆了一个,后面的全部通讯不上了,真危险呀。

楼主:
重新组态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E:
组态硬件不复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组态感觉有点麻烦。

不麻烦,在组态部分删除你拿走的模块;

网友F:
     组态与硬件不一致好像不行吧,应该是相应更改组态才能行, 重新组态就能解决了

网友B:
做工控的就要一丝不苟,不能嫌麻烦。

网友G:
把程序里硬件组态里相应块删掉,编译下再下载到plc就可以了

网友H:
 组态与硬件不一致好像自检通不过吧

网友I:
还有软件方面还需调整,如果软件访问你拿走的模块地址,同样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