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线部分断线是否起会起火花?

楼主(2013-03-19):
呵呵,有个问题请教下各位:近期,本单位有一台三相振动电机的电源线,每相电源线是多芯铜线,今天发现其中一相多芯线断了几根,该电线绝缘完好。无意中和同事讨论起这断了的几根线,在其断开的瞬间是否会起点电火花,请各位讨论和指点,并请说下有何理论依据或实践经验?谢谢。

网友A:
断了以后线路承载电流的能力就差了

网友B:
我感觉会有电火花的,理论基础说不上来,经验上觉得应该会有。

网友C:
断线的时候--或许会有似接非接的情况,这个情况下,接触电阻大,然后I的平方R就是发热量了,所以冒火花是肯定的了;犹如你插插座,假如插座松动接触不好,你可以看到火花的道理一样!

网友D:
多芯线断了几根由于还有其他几根导通,想来断开瞬间是不会起电火花的。

网友E:
应该不会起火花的,因为电流是从最捷径的地方流过的,一根电线,断了几芯,只会减少他的承载能力

网友F:
   多股线在运行过程中如果是整股线断,就会冒火花,只断了其中的几根线,回路仍是通的,不会冒火花,只不过允许载流量小了线会发热而已。

网友G:
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没有全断然。

网友H:
看了楼主的这个帖子,让我想起2年前在钢铁厂做的时候的事。

我们的输煤设备上也用到了振动电机,由于走线的原因,经常会出现断线接地的。只要断线了就跳空开保护了。

       一般我们要是晚上碰到这故障的话,不怕你笑,我是这样处理的;接到报修,说电机启动不了,啥都别查,先看下是否空开跳了,若是跳了,我叫操作工在电柜边守着,我自己去到电机旁边,大概离电机10米左右距离,最好关掉灯《嘿嘿,你懂得的》,然后用对讲机喊操作工按启动,,,,哈哈,奇迹一般就是这样发生了,如果电机是好的。是由于线路断线接地造成跳闸的,这一送电,接地的地方百分百会放炮打火,在这黑麻麻的夜里,最明显了,可以很快找到故障点的,。。包扎破皮处,走鸟。接着睡。。。。

    嘿嘿,见笑了。

网友I:
应该不会有火花因为有其它的线连着,断头处没有电位差不会打火的个人G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看了楼主的这个帖子,让我想起2年前在钢铁厂做的时候的事。我们的输煤设备上也用到了振动电机,由于走线的原因,经常会出现断线接地的。只要断线了就跳空开保护了。       一般我们要是晚上碰到这故障的话,不怕你笑,我是这样处理的;接到报修,说电机启动不了,啥都别查,先看下是否空开跳了,若是跳了,我叫操作工在电柜边守着,我自己去到电机旁边,大概离电机10米左右距离,最好关掉灯《嘿嘿,你懂得的》,然后用对讲机喊操作工按启动,,,,哈哈,奇迹一般就是这样发生了,如果电机是好的。是由于线路断线接地造成跳闸的,这一送电,接地的地方百分百会放炮打火,在这黑麻麻的夜里,最明显了,可以很快找到故障点的,。。包扎破皮处,走鸟。接着睡。。。。    嘿嘿,见笑了。

这个叫做歪才

网友C:
电动机绕组--断几芯--放炮的事故经常见到的,你这电缆的道理一样,只有出现似接非接的状态,就会冒火花。

网友K:
既然你看到了断的几颗线,就可以看清断点了,自然一目了之了。打火断的是有圆点的,没有打火的就可以看到清晰断点了。

网友J:
一根线内部断股,只要断线不超过整个截面的80%以上,就是打火也最多有很轻微的火花(最大也就是打火机的火花大小),这一点我在实际200A导线验证过

网友L:
潮湿环境,会出现放电现象。

网友M:
最好绝缘处理一下..........

网友N:
电流遇到阻值不连续时一部分电流会向回跑,因此电线断处在上电瞬间理论上是可以冒火花的。

网友O:
想来,存在电势差,才会冒火花。

网友P:
不会产生火花的,一股多丝导线断了几丝,仍然有其他几丝连着,还会有通路的,在剩下的导线承载能力够的话,也没有什么影响,一般选择导线的时候,都有一定的余量。不过如果断丝多的话,还是尽量把它换掉。

网友Q:
这个偶不是专业,不过起电火花时其周围的绝缘势必要受到高温烘烤,那么颜色和绝缘就会发生变化,只要楼主到断点去看看就知道起不起电火花了。

网友R:
肯定会有,电流突然变0,并且负载也不是纯阻性,会引起局部高压打火。

网友S:
乱了,迷糊了,想不明白,感觉不会的,应该毕竟还是通路状态嘛!求专家级的给个理论上的合理解释。

网友T:
整条电线,固定好没有晃动,是不起火花。

网友U:
引用 网友D:
多芯线断了几根由于还有其他几根导通,想来断开瞬间是不会...

 我同意秦工的观点!但是断开几股后,没断的那几股电流加大,相信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V:
东东电气网:www.51spec.com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热心参与和解答!本人是倾向于3楼“江湖走走”工友的解答,但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希望有更多的工友给予讨论和指教!

网友W:
不一定的,可变的因素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热心参与和解答!本人是倾向于3楼“江湖...

 谢谢支持!咱单位的电动机经常出现绕组断几根的事故,事故点都是烧黑黑的,不冒火花会黑吗?呵呵比如20根的线组成的一匝绕组,烧了4根,铜都烧熔了的也见到过。

网友X:
断50%以上应该有火花。

网友Y:
有电源线 同个电源来的正负 零火 相相。。。。会打火。。。。。。。

网友Z:
如果断的话会造成电机堵转,也可能会电流过大烧毁什么器件吧。。

网友AA:
断一根也会有火花,原因断之前有电流的,断的时候会冒火。

网友AB:
这个电火花或许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蓝色部分表示 已经断了部分线的电缆.

此段距离的电阻承受了部分电压,当电线要断的瞬间,假设为断面A 或断面B吧

其之间的距离足够小,由电阻R承担的电压在这个足够小的距离里,形成的电场

终于将空气击穿!!!与是我们看到了电火花.,.....................

楼主:
呵呵,请大伙再看看说说哦!

网友AC(2019-08-14):
如果外部线皮没破怎么去判断是否有线芯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