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读写

楼主(2013-03-19):
各位大侠,我今天用触摸屏和DSP通讯,设置了两个通道,一个只读一个只写,在进行通讯的时候读写总有冲突,是跟半双工有关系吗?问技术支持说是写优先,但是我写入数据DSP总是接收不到,偶尔能收到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跪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屏与设备之间通信,一般不会出现读数据和写数据的冲突的;

楼主接口那边参数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B:
波特率、奇偶校验等参数设置正确?

楼主:
波特率19200  无奇偶校验  串口是这么设置的,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在线等解答,谢谢大家了。我这的情况是偶尔写数据DSP能收到,大部分情况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19200  无奇偶校验  串口是这么设置的,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在线等解答,谢谢大家了。我这的情况是偶尔写数据DSP能收到,大部分情况不行。

有没有什么延时,传输数据数量等参数

楼主:
我就设置了两个通道,32位浮点数,第一个通道只读,第二个通道只写,别的都没设置过都是默认的,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如果触摸屏设置没问题的话,那就是DSP程序有问题了,现在就是写数的时候DSP收不到,一直写DSP偶尔能收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设置了两个通道,32位浮点数,第一个通道只读,第二个通道只写,别的都没设置过都是默认的,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如果触摸屏设置没问题的话,那就是DSP程序有问题了,现在就是写数的时候DSP收不到,一直写DSP偶尔能收到。

将19200的波特率设置低一点,搞成9600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