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 潜水泵 1.6千米 要多大截面积的电缆?

楼主(2013-03-19):
11KW  潜水泵   1.6千米   要多大截面积的电缆???????
11KW 潜水泵=22A
允许压降380-370=10V  末端电压获得370V
线电阻 R=U/I R=10/22=0.45Ω
导线的截面积为:S=pL/R   S=0.017×(1600÷0.45)=60.435 选用70平方。需要那么大吗???

网友A:
我这边接11kw的泵,距离200米,用10平方的线,末端电压时常在360伏左右。也能长期工作,如果末端电压要求较高,距离较远,那么大线径是需要的。而且,11kw的泵,电流在24A左右,不是22A。还有,低压供电距离一般不允许超过500米。为什么要1600米呢?

网友A:
用50的也可以啊,压降也不大嘛

网友B:
1、远距离输电不是只考虑电阻就行,导线的感抗比电阻还要大,因此单单计算电阻是完全不行的!

2、如果实在需要较远距离输电可以临时将本地变压器电压调高以适应较长一点的距离(短时间运行),但是增加距离特别有限;

3、如果实在需要长期较远距离输电,可以首先将电源进行整流后输送,受电端用变频器控制设备(只适合于电机或者原来内部带整流的设备,),这样可以避免导线的电感影响;

网友C:
建议使用16²的电缆足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接11kw的泵,距离200米,用10平方的线,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50的也可以啊,压降也不大嘛

浪费哎

网友E:
建议查电缆手册,查距离压降来计算,电缆技术参数有数据可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16²的电缆足可以了。

网友G:
建议查电缆手册,不要盲目的凭经验来做事。

网友H:
1千六百米,不是一百六十米,16平方怎么着也不氏够啊。

网友I:
还要考虑铺设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1千六百米,不是一百六十米,16平方怎么着也不氏够啊。

 这么远的距离 可以考虑把10K 高压 拉至水泵附近,安装一台 50KVA 的变压器,然后输出380V 带动水泵工作,想远距离农田浇灌之类的,都是高压线拉近水泵附近,然后安装一个专用小容量变压器。这样材料费更省,效率高。

网友K:
虽然是基础的知识,但还是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25或35得了,最好是35吧

网友L:
我觉得打不上来水啊。。10平方就很好的

网友L:
10平方就够了一公里多点啊

网友M(2013-07-02):
10㎡足够了,25、35、这些都是瞎扯淡

网友N:
什么地方呀 难道附近都没有电源吗,1600米的确是很远了,得慎重

网友O:
楼主逻辑搞错了吧?

应该先根据电流来选吧.

后面才开始校验选的电缆的压降问题吧?

难道1.6Km涉及到远距离不这么选型吗?求教!

我觉得楼主是为了压降而压降了!

网友P:
用70平方的铜电缆1600米,实在本钱大呀!

如果实在需要传输1600米,建议用整流器在近端整流为直流电再用大截面铝线输送到目的地受电端,受电端选用母线类型的变频器控制负载(母线类型变频器可以直接用直流电,常规变频器会报缺相无法运行),此例如果前端用三相硅桥整流再用2根120平方毫米铝线输送目的地用变频器控制负载,成本方案是70平方毫米铜线的1/2,实际70平方毫米铜线的方案根本无法运行,因为电线的感抗导致无法运行。

网友Q(2013-09-10):
关于电缆压降的算法谁有公式么?

网友R:
10平方完全可以的吗

网友S:
35,最好就近找找电源

网友T:
到农村的用电看一下,距变压器2、3公里用电,很正常!

几位提到了感抗,容抗用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