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224xp的计时器程序

楼主(2013-03-19):
我想要一个s7-200的计时器子程序,电机转动时开始计时,停止时暂停计时,关闭电源后重启重新开始计时,在hmi面板能看到电机运行了X时X分X秒,小时、分钟、秒、各存一个储存位。那位大神帮我写一个,网上找不到这种程序。没有子程序梯形图也行。ch887766@163.com,谢谢!

网友A:
没有子程序梯形图也行,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是没有电脑但有word也行?

年轻人太浮躁了。

网友B:
实现起来不难的啊,楼主慢慢来;

一步一步;

需要自己编程的;

写个流程,慢慢编程;

网友C:
会24小时计时就差不多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子程序梯形图也行,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是没有电脑...

编一个梯形图就好了

网友D:
我记得我回复过类似的帖子,我发过一个这样的子程序,你搜索一下吧,“S7-200获得系统时间”

网友E:
简单办法:

1、将下列代码写入程序,保存地址可以自己设定。Q0.0=电机输出点,MW0=秒数,MW2=分数,MW4=小时数。

LD     SM0.0

LPS

A      Q0.0

LPS

AN     T37

TON    T37, 10                     //每当Q0.0输出满1秒钟,T37发送一个脉冲

LPP

A      T37

+I     1, MW0                      //MW0每收到一个脉冲,就给MW0里的数据+1存入MW0

LRD

AW=    MW0, 60                     //当MW0=60时

MOVW   0, MW0                      //将MW0里的数据归零

+I     1, MW2                      //同时,给MW2里的数据加上1,存入MW2中

LPP

AW=    MW2, 60                     //当MW2=60时

MOVW   0, MW2                      //将MW2归零

+I     1, MW4                      //同时,给MW4里的数据加上1,存入MW4中

2、在系统块里,将MB0~MB5的区间设置为掉电保存。

3、TD组态中,将MW0/MW2/MW4三个值分别设置为秒、分、时。。。

4、保存程序,并默默感谢我。。。

楼主:
对: chinacupor 简单办法:1、将下列代码写入程序,保存地址可以自己设定... 内容的回复!非非常感!能用!

楼主(2013-07-14):
引用 网友E:
简单办法:1、将下列代码写入程序,保存地址可以自己设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子程序梯形图也行,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是没有电脑...

这句话都看不懂?如果没有类似的子程序,写一个梯形图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