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调必须单布线吗?

楼主(2013-03-19):
我不是搞电的,最近想装修房子,听说空调线单走较好,不知为什么要单走?

网友A:
不单走你想怎么走呀?多布一路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B:
空调还是单走的好   毕竟不同于其他设备

网友C:
空调功率相对大些,还是单走一路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调功率相对大些,还是单走一路妥。

网友E:
空调是间歇性工作的   启动时电流较大   对一起的家电有冲击   分开好一点

网友F:
柜机单独线路,挂机可以不

网友G:
单不单走不是主要的,为了安全使用,电源分配功能不同易于控制应该分列开来。如照明、厨卫、厅、卧房等能分开最好分开。

网友H:
也没必要,分开是因为怕原来的电线太细,所以分开,如果你刚装修的,就没必要分开了。每个房间独立用一个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柜机单独线路,挂机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