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fx1s与泛达通讯问题,请大侠帮我看看程序那路有问题

楼主(2013-03-19):
照着说明书上的数据写的,现在可以把温度设置进去,现在这段程序是读温度的,可返回的数据跟发送的数据是一样的,

楼主:
求高手帮帮我啊,新手自学不容易

网友A:
好象不对,从你的介绍来看,通讯要求是求和校验,通常求和校验是ASCII格式,用ASCII发送数据:“52H、01H、00H等等”,不可直接“52H、01H、00H”,需变成35H、32H、30H、31H、30H、30H…

由此同时还需调整发送数据的总数,总数大概是原来的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对,从你的介绍来看,通讯要求是求和校验,通常求和...

这是说明书上的数据,我向温控器写温度都能写的进去!

楼主:
这是向模块写温度的程序,可以写进去,命令格式是这样的, H4D 写命令+H14 20#站+H00 未使用+H00 SV地址+H04 +H0D2 温度123.4+H37 和校验后两位

网友B(2013-04-21):
三菱的FX1S485BD是采用四线制的,而变频器的485端口是二线的,当你从FX发出命令码的同时FX也把自己发出来的码给读回来了。

三菱的FX3U系列的PLC就可以回避这个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