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C14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3-03-19):
FP1-C14与电脑连接,通讯线串口转USB,有驱动,端口设置为com5,但是无法连接,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连接到笔记本吗

网友B:
改COM口 ,如果线是好的从COM1---COMN都试一下,USB线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检查下端口设置是否有效,端口连接与设置是否一致,通信连接是否良好,通信协议是否正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端口设置是否有效,端口连接与设置是否一致,通信连接是否良好,通信协议是否正确等。

请问在哪可以查看或者修改通讯协议呢?????急

网友E:
fp1和电脑连接比较简单的

www.ytleader.cn

网友F:
呵呵;你的下载线是不是正确是回事!

网友G(2013-04-21):
现检查控制面板--端口,看USB转换器是否已按装好,在几号COM口再设定。注意FP1编程口是RS422。

网友H:
别看了  FP1早停产了 当时的FP1系列编程口针脚定义和现在的编程线的针脚定义不一致

网友E:
当时的FP1系列编程口针脚定义和现在的编程线的针脚定义不一致

现在的FP1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I:
估计是下载电缆的问题,要卖质量好一点的下载电缆,

实际上是个RS422转RS232的转换电缆,电脑边接D型9孔插头(RS232),

PLC边接圆形8针插头(RS422)

网友I:
松下的电缆订货号为AFP8550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当时的FP1系列编程口针脚定义和现在的编程线的针脚定义...

不是和现在的FP1不一致 和现在通用的编程线不一致

网友J:
还在用fp1呀 太过时了  fp0都嫌老了 小弟有全新或二手 fp0r  fpg可低价转让给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