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电器和电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19):
不明白:电器和电气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应该说是电气?什么时候应该说电器?

请各位大师解释一下!

网友A:
个人理解,电器指具体的有关电的设备,电气指有关电的所有的,综合性的,学科。

网友B:
我一般说控制的话用电气,说设备的话用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说控制的话用电气,说设备的话用电器。

赞同秦君的观点

网友D:
其实搞那么清楚做什么啊,只要大家都理解各自说的是什么就好了,不过多些知识没错

楼主(2013-06-10):
见识了,原来如此,谢谢各位!!

网友E:
电器是务实的,是政府。电气是务虚的,是党委。

网友F:
  电器指具体的有关电的设备,如开关,灯具,而电气是指所有关电类的所有总称是电气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电器指具体的有关电的设备,电气指有关电的所有...

网友H:
  电气包括电器控制和电气自动化,以前电器控制设备自动化程度不高,大型的自动化控制包括许多气动自动控制设备。例如化工行业有大型气动控制阀岛,主要是阀门自动控制,后来电器控制主要是微电子技术日渐成熟,而气动控制维护和检修都很困难,除了特殊场合或高精尖就很少见了。

网友I:
电气一词最早源于上世纪初前苏联,早期的自动控制与气动元件密不可分,电和气就联系一起了。电器单指元件、设备,电气才是系统。

电器工程师是设计、制造电器产品的,电气工程师是用这些电气产品组成应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