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变频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19):
厂区有一套无负压供水装置,是ABB的变频器,一拖三台泵,每台泵4.5kw,经常出现F001过电流报警,查看报警记录电流7.8A,频率48HZ,转矩80%,每次报警只是一号泵报故障,其余两台没报过,这是个什么情况,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当时的运行状况;7.8A应该不到变频器过电流的值的,其余两台的实际扬程及工艺管路基本一样吗?另外请检查下变频器的参数设定,过电流保护值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B:
  从你给的条件看,不过是真过载,如真是过载要看水泵轴承有无损坏,还有就是线路有松动的说

网友C:
,把泵停下来用手盘一下,检查下一号泵是否运行不畅,轻微堵转也会造成过电流。

网友A:
泵有问题也会引起跳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当时的运行状况;7.8A应该不到变频器过电流的...

三台泵是同一个牌子,在同一个管路上接着,这故障是隔个五六天一报警,而每次是一号泵F001报警

测试泵也都好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泵停下来用手盘一下,检查下一号泵是否运行不畅,轻微...

这泵应该没问题,这报警是五六天的一报,而查看每次报警记录的电流也没超过额定电流,但是频率达到了48HZ,不知道是不是频率达到最大值而会这样?

网友D:
应该就是那台泵的问题了,希望楼主先从泵开始查起

网友E:
换根电机线试试!或者打开电机接线盒看看!以前我们有台设备神经病的跳过流!报警记录电流并不高!最后发现电机线一相是断非断!换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根电机线试试!或者打开电机接线盒看看!以前我们有台设...

哦,可以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