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喷气纺织厂工作,真不知道纺织还能自动化。。请教各位高手啊

楼主(2013-03-19):
日发纺机,寿力空压机,英格兰索空压机,华方整经机,就整经机上用到PLC。我们也想自动化。。就是不知道纺织怎样去搞自动化呢???

网友A:
呵呵,自动化不一定要用PLC,你的喷气织机如果是进口的话 ,它的软硬件不知道要比华方正经机的PLC控制系统难多了 至于你说的寿力空压机,英格兰索空压机没有PLC,其实可以理解的,只控制一台大电机 ,不用做的很复杂,主要是可靠性。如果你的喷气织机是日发纺机,那它也应该在国内也是自动化程度很高的 毕竟它是仿日本的徑田驹的 而且是电子送经,电子卷曲,伺服系统基本是松下和三菱

网友B:
有很多行业目前都是单板控制系统(就是用单片机针对该机器控制系统做的),主要是出于程序保密等(我们目前那些汽车生产厂指定的美国原产的格瑞克供胶系统就是,还有小日本滨神的涂胶枪等)

网友C:
日发的也是PLC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