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道神题,高手进

楼主(2013-03-19):
有一只熊掉到一个陷阱里,陷阱深19.617米,下落时间正好2秒。求熊是什么颜色的?” 5个备选答案分别是“白色”、“棕色”、“黑色”、“黑棕色”、“灰色”

网友A:
白色   具体解释可参照  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   具体解释可参照  度娘

……

网友B:
上海物理一摸题:有一只熊掉到一个陷阱里,陷阱深19.617米,下落时间正好2秒。求熊是什么颜色的?   A:白色,北极熊   B:棕色,棕熊   C:黑色,黑熊   D:黑棕色,马来熊   E:灰色,灰熊   解答:   易算出g=9.8085,并不像有人说的是极地地区。北极是9.832,远远大于该数值。赤道不过也有9.780,怎么能说一定是极地呢?   然后查了下表,大概是44度左右。根据熊的地理分布,南半球没有熊,可以得知应该是北纬44度。   根据题目,既然是掉到陷阱,又是熊可以掉进的陷阱,且因为陆地上少有比熊还巨大的珍贵动物,所以可以推出,此陷阱是为熊所设计。   其次,既然为熊设计地面陷阱, 一定是陆栖熊。而且大部分陆栖熊视力不好,难以分辨陷阱,所以容易掉入陷阱。   至此,可选答案有:棕熊和美洲黑熊/亚洲黑熊。鉴于题目只有棕熊和黑熊,那只剩这两个答案。   既然陷阱深19.617米,土质一定为冲击母质,这样才易于挖掘。   棕熊虽然有地理分布,但多为高海拔地区,而且凶悍,捕杀的危险系数大,价值没有黑熊高。而一般的熊掌、熊胆均取自黑熊。   又因为黑熊的地理分布与棕熊基本不重合。可以判定,该题正确答案为黑熊。   综上所述,熊是黑色的。

网友B:
度狼如上说!!

网友C:
看起来有道理的无理的题目

网友D:
脑经急转弯?见识了,呵呵。

网友E:
其实下落速度与颜色重量无关;

网友F:
高中学生应该知道,物理和地理,生物三科结合的问题

网友G:
这道题考的东西太多了,估计基本上没人能答出来。。。

网友H:
度娘是万能的。。。。。

网友I:
这个我听过,好像是小学生 考试题,广播里播过

网友J(2013-05-07):
熊话还是鬼话。。。。瞧瞧。。。。。。。。。。。。。

网友K:
光头强挖的坑,不是熊大就是熊二.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上海物理一摸题:有一只熊掉到一个陷阱里,陷阱深19.6...

 陳司令,見多思廣。數據我沒有考<此处内容被屏蔽>,推理嚴謹。這麼一個題目,回答的漂亮!!!

网友M:
版主 也关注这等 无聊的题目啊................

网友N:
你们的判断毫无逻辑  管你g等于多少 常识来讲   应该是熊2的方式落井的,熊2意外的上半身踏入陷阱,身体重心在前,引起自由落体,但是从重心偏移开始 到自由落体开始,是有一段时间的,谢谢。

网友N:
要知道,在熊的领地挖那么大的一个坑,还能不被攻击?而且即使是猎熊,那么,这么深的坑到时候怎么把熊运走?就算现场剥皮、取胆什么的,血腥的气味会引来其他大型野兽攻击。所以我认为是  灰色  树袋熊,推理完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