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尼克斯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

楼主(2013-03-19):
我现在用的是奥托尼克斯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是单脉冲控制, Q0.0发高速脉冲, Q0.2控制方向。 其中接线为cw+接PLCQ0.0,CW-接PLC的M,cww+接PLC的 Q0.2,cww-接PLC的M。PLC为西门子CPU224XP.

请问,这样做对吗??

网友A:
大家好,有需要瑞士佳乐产品的吗?我司是深圳总代,诚招各级经销商,实现双赢,共同发展!我司还销售施耐德 菲尼克斯等国际著名品牌,价格有优势,货期有保证。深圳市长能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欢迎各位前来询价。详情请咨询:0755-89367016  QQ: 2661630280

网友B:
不对的,你需要外部供5v电

网友C:
请在PLC输出到驱动之间接上2.4K左右的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否则容易将步进电机驱动烧掉!

网友D:
如果外部是DC5V供电,不需接电阻。如果接DC24V需要在脉冲输出端子上接限流电阻,如楼上所说2-2.4K的电阻。切需要PLC控制负极输出(即负极接PLC的脉冲输出的COM端子)PLC需要是TR输出的,不能使用继电器输出的。

驱动器的标识应该是CW(CCW)+\-,外部电源正极接CW(CCW)+端子,CW(CCW)-端子接电阻后接PLC的输出。(不了解西门子PL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外部是DC5V供电,不需接电阻。如果接DC24V需...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