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无法通信

楼主(2013-03-20):
我有一个三菱FX1s的PLC,通信测试显示:从可编程控制器中读取的数据异常:连接目标指定的设置有误;电缆异常、H\W或者噪声等导致与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不稳定;可编程控制器内的数据已损坏。

网友A:
编程电缆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B:
这个很正常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的 后来解决了   只要你认为你的电缆是对的 那就是你的COM端设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