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能承受频繁启动吗?

楼主(2013-03-20):
设备由于空间限制,无法安装电磁离合器,所以想到了直流电机,大约每1~2秒启动一次,转动时间约不到1秒,这样的频率直流电机能够承受吗?功率不大,约100来瓦。

网友A:
你的启动比较频繁,建议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启动比较频繁,建议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

 十分赞同。

网友C:
你这个启动太频繁了,普通电机受不了哦,很受伤就烧了

网友D(2013-05-08):
引用 网友A:
你的启动比较频繁,建议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