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串口问题

楼主(2013-03-20):
我用的是s7-200的cpu226的plc,一个串口用作ppi通讯,还有两个modbus通讯的设备需要modbus-rtu通讯,现在仅有一个485口了,怎么能跟两个设备通讯,需要扩展串口吗,还是用485的两根通讯线接,读不同的地址?非常着急,希望诸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A:
两个modbus通讯的设备共用一个通讯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dbus通讯的设备共用一个通讯口就可以。

 共用一个端口读不同的地址就可以了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两个modbus通讯的设备...

 一个485端口,PLC 做Modbus RTU 主站,理论上可连接254个从站(设备),实际应用中,能连接 31个从站设备。

楼主要求 连接 2个设备,设置不同的地址即可, 但设备类型 (数据帧)必须一致!

网友C:
modbus通讯的设备作为从站,在一个主站的通讯口上理论上可以挂3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通讯的设备作为从站,在一个主站的通讯口上理...

 万分感谢

网友D(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