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维护保养

楼主(2013-03-20):
ABB变频器的维护保养

ABB变频器的是工业生产当中动力传送部分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应用愈来愈广泛,这就涉及到一些ABB变频器的维修维护保养等一些项目,今天小编就根据石家庄久华正德这么多变频器工程师的经验来总结一些,石家庄变频器的维护保养经验在此为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做好变频器检修的前期工作,将变频器三相电源线缆RST端拆除,输出端UVW拆除。切记标记好,以免接反。变频器在断开三相电源后,内部主回路电容内仍有较高直流电压,需等待一段时间放电,放电时间根据不同机型时间不同,小功率5-10分钟即可,较大功率在20-30分钟。待等到面板无显示,PN两端电压低于DC25V后方可进行保养维护工作。

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对内部进行彻底的清洗。去除内部不同程度的尘埃与油渍等。

1.使用吸尘器或是空气枪、吹风机等将变频器内部灰尘吸走或吹掉,初步清洗。

2.按照部件位置,从上至下,从外至内的拆除步骤,控制面板、主控制板、驱动板、至主回路。

3.主回路部分一般尘埃较少,做一般清洗即可,如果有沉积油腻等,需要使用酒精进行清洗。

清洗时需注意,不可将电路板上贴片零件碰掉。注意静电防护措施,防止静电击穿电子零件等。石家庄久华正德科技有限公司是华北地区专业销售维修变频器、软启动器、PLC、触摸屏、自动化系统等。

网友A:
石家庄的啊!我的公司是灵寿的。以后有坏的找你们就行了。

网友B:
定期清灰紧固、清洗滤网或更换过滤网。

网友C:
维护工作是变频器正常工作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