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3-03-20):
关于威伦触摸屏黑屏是否与电压有直接关系!!要求24V实际测量有时低于24V!!!!!!!!!

网友A:
 低于 24 V 是多少,如在规定电压内是不会黑屏的,看屏的电压宽度是多少? 还有 是不是启用了屏保 ?

网友B:
一般电源都会有个误差的  在规定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23.5V左右!!!!!!!!

网友C:
我们也出现过,主要是屏内部电源有虚焊,拍拍就好了

楼主:
我们的 是一段时间没有问题 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