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选型

楼主(2013-03-20):
各位老师,可以教下我西门子s7-200如何选型吗?我现在有四组模拟量输入信号,一组数字量输出信号,而且还要有大容量的数据存储功能,其中有一组信号是来自重量传感器的模拟信号,这个模拟信号不用称重模块,直接和模拟量模块连接可以吗?还有,西门子编程软件里面有个数据存储功能,这个程序怎么编写可以实现我的数据记录,而且这个记录数据不是按时间记录,是按信号变化记录,有新的变化且这个变化稳定后才记录,请问,这个功能怎么实现,主要是编程该怎么编,跪求!

万分感激!

网友A:
楼主,多看手册;

问题一个一个突破;

1、选型根据你要实现的功能来定的

2、模拟量输入:就要选模拟量输入模块;看你设备是什么信号输出,选对应的模块;

    信号如4---20MA,0---20MV。。。。

3、数字量输出:PLC可以输出信号的;

4、记录数据:本人没使用过这功能,需要存储卡吧;

看手册,看帮助;

网友B:
使用数据记录功能,必须在PLC上插入一块64K或256K的存储卡。

数据归档功能通过Micro/WIN软件中的数据归档向导来完成配置

使用数据归档向导可以最多生成4个独立的数据归档 (每个数据归档可以拥有不同的数据结构)

同一数据归档的数据结构相同

CPU可以通过编程,将数据写入存储卡;写入存储卡中的数据不能再读回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