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电机星三角启动选型

楼主(2013-03-20):
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都按多大电流选型合适,尤其热继电器,整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楼主先确认主电路的方式---------

网友B:
热继电器按照电机铭牌的额定电流的1.1~1.2被选取。

网友C:
断路器按额定电流的1.5-2倍,接触器选择比额定大一倍。热继电器整定1.1倍额定电流。

网友D:
选什么品牌的呢,正泰的吧,CJX2-9011,两只,6511一只。断路器DZ15,60A。热继电器,JRS2-63,整定电流40左右。时间继电器,JSZ3的吧,便宜,实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选什么品牌的呢,正泰的吧,CJX2-9011,两只,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确认主电路的方式---------

您所谓的方式是指?我这就是简单的星三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什么品牌的呢,正泰的吧,CJX2-9011,两只,6...

选的西门子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QHLIU68  楼主先确认主电路的方...

 KM1是接在主接线;还是支路

网友F:
热继有很多好几种选择的,角接触器基本上可以按电机实际电流选,星按三分之二选就可以了!

网友G:
断路器 C65N 3P C63A

接触器 LC1-D38

热继电器 LRD-3357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