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与笔记本通信失败

楼主(2013-03-20):
西门子S7-200PLC与笔记本通信失败

系统:Win XP SP3

PLC软件:STEP 7-MicroWIN SP9

设置如下:

COM179USB

波特率:9.6kbps19.2 kbps

其它么认,

但还是通信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希望備位幫幫忙,謝謝哈

网友A:
编程电缆与笔记本是USB连接吗?

网友B:
1. 你用的是什么通讯线与 200 通讯

2,通讯的 PPI 线是 COM 还是 USB, 正确吗

网友C:
首先电缆比赛是PPI数据线,然后连接后点刷新--即可自动连接的,不需要手动设置参数的,会自动扫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