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计现场与dcs误差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20):
我们厂最近有块川仪流量计,现场仪表显示0,但是电脑上显示14(量程设定为0-500L)小信号切除前后都不起作用,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是不是流量计上还有其他设置??????????(现场与dcs量程没问题)

楼主:
怎么没人解决吗?看来只能自己想办法处理了

网友A:
电流信号是多少啊?。。。。。。

网友B:
把川仪流量计先砸咧,然后来找俄鸟 。。。。。。

网友C:
不应该出现这样情况呀,现场时0,DCS显示14不是很规范,除非量程不一致,如果一致的话,就是你做着稳压补偿的,这样现场和室内不会一致。

网友D:
你查一下DCS 输入端信号是多少,显示14说明信号不是4mA,也许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川仪流量计先砸咧,然后来找俄鸟 。。。。。。

 来再砸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出现这样情况呀,现场时0,DCS显示14不是很规...

 稳压补偿是不是表头上设置啊 ,dcs室内经过安全栅的

网友E:
建议你分别量一下安全栅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流信号,看看是不是安全栅产生的传递误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分别量一下安全栅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流信号,看看是...

 中间环节造成的误差,或者是干扰导致的,可以分步骤确认原因。

网友G:
偶认为楼主要先确认现场仪表段电流信号与控制室测电流信号是否一致,然后再对症下药是仪表原因还是信号传输原因。

网友H:
首先测量一下现场变送器的输出是否是4mA,其次再测量一下进入DCS板卡的信号是否也是4mA,这样可以判断问题出在现场还是出在DCS,如果现场及进入DCS的信号都是4mA,那么就从其它方面查找原因,温压补偿是否正确、小信号切除设置的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干扰(一般如果干扰造成的 数值是随机变化的)。

网友I:
用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给DCS进行判断

在用信号发生器接收流量计信号进行判断

就能知道那边的问题了,要是都没问题就是中间电缆出现问题了,干扰或者别的

网友J:
       “现场仪表显示0,但是电脑上显示14(量程设定为0-500L)小信号切除前后都不起作用”,无外乎是现场仪表和板卡(有无故障)、线路(有无断线或接触不良等)、信号(有无干扰、零漂等)、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电脑(有无故障、通讯是否畅通、协议是否正确等)等几个方面问题,一一排除就是了。

网友K(2013-04-21):
我们都是把线先解掉....。。。

网友L:
就这个问题,我发表点我的看法。

首先。出现问题主要在三个地方。

1、传输线路的问题。2、DCS的问题。3、流量计的问题。

1.线路的问题,你们可以现场打点,看有无问题。

2.在来检查DCS的问题。一般模块接受的都是4~20mA型号,用信号仪加固定的型号看显示。

3.检查参数,看是否设置正确。是否为测量状态,有时候为测试状态。

网友M:
按部就班的检查,总能解决的,大家说的都没错。

网友N:
首先 你可以统一现场表和DCS量程 其次给现场断电重新送电 还有你可以打开DCS画面中的逻辑图检查下是否有线路问题  实在不行 你可以更换电缆

网友O(2013-06-25):
上面这么多砖家提出了这么多的建议,我也提一个,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之前确实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你看看表头的量程跟 DCS的量程是不是对的上。

网友(2013-08-21):
多半是干扰。你找找干扰问题

网友P:
测下DCS输入端电流是不是4.5Ma左右,DCS问题可能比较小,一般是仪表输出偏差问题,可用内部参数调整,可调整零点和量程的电流与接受方一致,罗斯蒙特的为:D/A trim 参数项。

一般仪表都会考虑这点,为解决引线太长电流衰减引起的值不准等。

网友Q:
现场的干扰或者有电焊作业之类的,你可以分段判断问题,先开现场到PLC柜内的信号是否对的上,然后看PLC柜内接线排到模块上的数值是否一致,逐步判断。当然现场的参数和程序内的量程设置要一致。

网友R:
现场是零,但是不一定输出就是四毫安。先检查电流吧。

网友S:
一,先测量流量计的输出是否为4mA,如果是,说明流量计没有问题。如果不是,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不是小信号切除的问题。如果小信号切除没做好的话,仪表面板上显示也应该是14.

二、再查DCS输入端电流,如果输入不是4mA,那么就可以确定是传输线路受干扰所致。如果是,说明问题出在DCS上。可以考虑更换到dcs的其它接点,再尝试一下。如果正常,说明只是那一个点坏了,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