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时出现错误,之后装不上了,谁能给点建议

楼主(2013-03-20):
详细情况跟这个说的完全一样,但是照着他说的做却完全没用,他所说的注册表也没有找到,我删除的是另外一个名字命名的注册表,里面说是step7的注册信息。谁能帮忙看看我该怎么办现在,我现在又安装了一个V3.2版本,能跟现在的200正常通讯么?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A:
V3.2版本不能满足目前硬件版本的使用需求了。修要V4.0的SP6以上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2版本不能满足目前硬件版本的使用需求了。修要V4...

 刚才我试了一下,发现打不开我用V4.0编的程序了,有什么办法让我装上他么?

网友B:
建议,重装个纯净版系统,然后首先安装西门子软件,(千万别装杀毒软件或者什么管家之内的)安装好西门子软件后能正常通讯后,再安装其他的软件,西门子的软件一定装在C盘,其余品牌的软件装D盘,因为目前为止西门子的软件最垃圾,最脆弱。

100%行,如果本身安装软件问题不关我事情

网友C:
还是去网上下载一个吧,光盘装太麻烦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要在英语环境下才可以安装成功的。我的5.5就装了N次才成功。

网友E:
应该是你上次卸载的时候,有些文件没有删除干净。

网友F:
1、安装前一定把软件文件放在根目录下,而且安装路径不能出现中文字样。

2、卸载软件以后,有些文件还要手动卸载。

3、安装语言选择英文模式

4、最后是授权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安装前一定把软件文件放在根目录下,而且安装路径不能...

 我装的是200的软件,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还需要手动卸载哪些东西?我的台式机安装时也没有英文目录,现在的电脑也是XP系统。现在已经把V4.0装上了,但是再安装SP6的升级包还是不行。装V4.0时出现过一次报错,点确定后弹出PG/PC接口的设置窗口,再点确定后消失。这是我台式机的安装目录

网友G:
西门子的版本和补丁太多,要安装新版本必须在旧版本基础上升级,这是最烦人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Smile-lyc  1、安装前一定把...

 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将安装文件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I:
不要用家庭版的,基本都不会很难装。把光盘里的软件复制出来放在安装盘,这样成功的机率高点。

楼主:
算了,我自己找了一个注册表吸尘器,很好用,把它全删干净了,等过一段时间再重新装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J(2014-11-27):
引用 网友D:
西门子的东西要在英语环境下才可以安装成功的。我的5.5...

 我安5.5遇到一个问题就是。pg pc接口显示没有可用的。本想发个求助贴但是新人发不了。添加删除接口里面显示已安装。这个问题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我的微信jiangyingwang666。谁能帮帮我

网友K:
重新装个系统吧,是不是装到中文目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