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rofibus通讯故障

楼主(2013-03-20):
一台315-2dp作为主站连接PILZ的安全继电器和sew伺服驱动器还有ET200,两台ABB的机器人,两个施耐德的一体化伺服电机,一个FESTO的CPV阀岛,同时这个网络还通过profibus DP/DP coupler和另外一台设备交换信息,最初前边这台设备老是自动停机,查查发现可能是315-2dp的问题,现在是315在profibus的中间,然后两边各连接了一台ABB的机器人,机器人的下边各连接一台施耐德的一体化伺服驱动器,同时另外一台在伺服驱动器后边还连接了一个FESTO的CPV阀岛,伺服驱动器和阀岛都在机器人的夹具上,随同机器人的夹具进行各种动作,现在是只要机器人夹住物品后运动到一定的位置PLC就会报错SF BF灯常亮,然后过去这个位置后又正常,通过连接PLC查看从两端机器人出来的两个伺服驱动器,一个阀岛和DP/DP coupler报错,即使只有带阀岛的机器人动作,两边也都会同时报错,网络的两端分别是一个CPV阀岛和一台伺服驱动器,终端电阻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两个月前大概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最后将连接阀岛和伺服驱动器的profibus电缆更换了,但是更换下来后还是报错,最后没办法只能断电重启,从此一直正常,这一次和上次的故障现象一样,但是断电重启也无法消除,还是时不时的报警。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另外西门子的BT200可以用来测试Profibus线缆的质量和屏蔽等好坏,但是好像已经停产了,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或者有没有替代的东西?

网友A:
DP组网的吧;

楼主你的组网是什么类型的;注意终端电阻;

对网络两端的DP头,其终端电阻为ON,中间的DP头终端电阻打成OFF;

网友B:
个人认为用质量好的总线电缆与总线接头,我司进口设备上用的就是TURCK的,总共有50多个站,之前一直担心通讯问题,但事实上是多余的,个人感觉M12接头比D9接头更好用一些

网友C:
个别屏蔽线没接好!注意DP接线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