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把单相交流380V电机改成三相运行方式吗?

楼主(2013-03-20):
如题所说, 我们车间采用的是由单相380V降压变压器降至AC40V电源到平板车轨道,由平板车集电脚引入轨道电源,再由升压变压器升至AC380V电源来实现控制。其中元器件有电容、电压继电器、电阻、交流接触器来实现单相380V电机正反转。维修多有不便,线路也挺多。想问下论坛高手有什么办法更换3相电机来控制???

网友A:
单相想变3相的,先整流再逆变。其实买一个AC380输入的变频器就能够带动3相电机了。

网友B:
改用变频器控制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怎够麻烦的为什么不直接用380V的电源,要是抗干扰的话可以用台隔离变不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我就有点不明白了,这里制造的电动平板车都是直接3相变压器处理的,你们的估计脑袋进水了选用单相变压器,无语

网友E:
没接触过,不太明白。先降压是为了安全,这样效率高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F:
     所以采用这样措施,就是电机放在可移动的平板车上,考虑如直接用三相电源供电,引线太长,前后移动易使电源线出现断线或短接事故,故采用单相电机,通过降压用轨道作导线,传送到平板车后,再升压380V,驱动单相电机运转。

    如想改为三相电机,可否采用电车的供电方式:即在轨道上方安装3条平行铜排,分别接ABC三相电,在平板车上安装3根具有弹性接手分别与3条铜排接触,这样要比用轨道输电要好的多,是否可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采用这样措施,就是电机放在可移动的平板车...

 这位师傅一针见血,对于我们公司为什么采用单相运行方式解释得够通透,没错就是为了安全,但是我们那平板车还要在一个轨道与另一个轨道来回循环 ,所以用铜排估计不现实。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G:
何不尝试一下串电阻降压启动,这样就不用降压变压器,升压变压器和电容啦,四个交流接触器,12个电组就行 2个行程开关,是否可行仅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何不尝试一下串电阻降压启动,这样就不用降压变压器,升压...

 6个电阻就够啦

网友H:
上380V的变频器带3相电机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工友的建议, 综合思考了下, 由于我司员工需要用起重机把平板车吊到另一轨道,其落轨的震动力那是相当的大, 变频器安装在上面估计不到2天时间就会被震断或脱离电器柜。其二、用串电阻降压启动 ,首先采用的是380电源还是继续用轨道电源? 其中电源怎么布置?感觉很渺茫!

网友I:
你使用的是低压单相供电平车,但也有三相低压供电的,就是用三相变压器把380V电源降压至40V左右,在二条钢轨之间再铺设一条滑触线,与二条钢轨滑触线组成三相滑触线,平车上再用三相变压器升压至380V供三相电机使用。你们在订货时就应说明采用三相低压供电方式,现在更改费用较大,要更换两台变压器,一台电机,一只控制箱,加铺一条滑触线。我的朋友就是制造电动平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