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ASCII通信

楼主(2013-03-20):
力控组态软件通过modbus ASCII协议怎么和ASDA-AB私服驱动器通信

网友A:
都一样的,通讯分为modbus ASCII和modbus RTU,看你选择哪种通讯设备,和你的设备匹配就行,认准地址即可。

楼主:
关键是地址我不会弄呀   比如有个设备的通讯地址是020AH那么在力控中的偏置应该怎么填呀 谢谢

网友B:
020A转换成十进制是522,如果设备地址是从0开始的,力控里偏置就填523,如果设备地址是从1开始的,力控里偏置就填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