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B07S410电脑上无法识别USB设备

楼主(2013-03-20):
    DOP-B07S410,用打印机先连接电脑显示无法识别USB设备。

    卸载掉DOPsoft重新安装最新版本软件,重新安装USB驱动还是无法识别。

    打印机线能正常连接DOP-B05S100

    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还是B07用的USB线不一样?求解

网友A:
可能还是线的问题建议,更换一个线在试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电脑不能识别DOP-B07S4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线的问题建议,更换一个线在试试。如果不行的话,...

   谢谢豪哥。

   如果是电脑不能识别,是不是换一台电脑就能解决呢?

网友B:
能用串口的话还是串口吧,虽然慢、麻烦、但稳定了

网友C:
USB线使用带磁环的。B07S410可以先切换到系统菜单再试。XP操作系统安装起来更加稳定,如果不行,可以更换电脑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线使用带磁环的。B07S410可以先切换到系统菜...

   换了打印机线,重新做了XP系统,安装最新的DOP软件,使用不同的电脑,在人机系统界面连接,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现在发回供货商请求帮助中。

网友D(2016-05-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看看哪位高人能帮助解决下啊,感激涕零!!

网友E(2019-12-07):
主板坏了,我的是提示HMI无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