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帮忙,FX2N内置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3-03-20):
我现在用旋转编码器来计数,编码器是500的,现在用c235计数,用M8235来做减数,为什么编码器测得数值到了+32000多在增数时会跳到-32000多,是超出了范围了吗?我想增加的数越大越好,怎么办?

网友A:
16位的计数器,其有效值设定范围就是32767,一般取32000,你到32000已经满量程了。你用32位的来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位的计数器,其有效值设定范围就是32767,一般取...

谢谢您的回复。如果选择32位的话怎么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6位的计数器,...

 后面仔细看了下FX2N的说明,32位的话不能作为高速计数,只能作为数值储存用。

16位的范围是1-32000,32位的范围是-2147483648到+2147483647

网友B:
可以考虑16位计数器一计数到30000就把数字加到32位存储器里,然后清0重新计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16位计数器一计数到30000就把数字加到32...

 你可以用高速计数器A,B 相模式, 就是32位计数器。查一下手册吧,也可以设置成单相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16位计数器一计数到30000就把数字加到32...

谢谢这位大哥的帮助!!!C高速计数器都是32位的,可以的,是我程序写错了。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的帮助!!!C高速计数器都是32位的,可以的,是我程序写错了。

网友D(2013-05-25):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的帮助!!!C高速计数器都是32位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