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00T把原程序下到电脑里是使用“上传”功能吗?

楼主(2013-03-20):
步科MT4500T把原程序下到电脑里是使用“上传”功能吗?如果有密码的话,可以解掉吗?默认密码是888888吧?是否可以设置多于八位的密码?

网友A:
上传是触摸屏到电脑

下载是电脑到触摸屏

搞清楚概念

网友B:
是的,都可以,不过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C:
请问一下?    我换一个新的MT506T触摸屏 可不可以旧的MT506T里程序传到新的里面。  要怎么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我换一个新的MT506T触摸屏 可不...

可以,把旧的调出XOB文件,反编译后再传到新的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请问一下?    ...

 谢谢你,

网友D(2013-04-20):
可以上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