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包里的宝贝工具

楼主(2013-03-20):
      话说空手套白狼,也不是真正的空手了,只是下面的工具都是甲方提供给我们使用的,还不错哦,另有一个更高级的,不常用,不放包包里面了。设备点检维护必备啊。

网友A:
甲方还送工具?

网友B:
福禄克的 不错啊

网友C:
2P的线是怎么压到端子上的?

没加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2P的线是怎么压到端子上的?没加鼻子?

       端子后螺丝紧固的啊,只是还加了个绝缘保护套而已。 那是钳形电流表测量电流哈,昨天一电动机15KW的,额定电流31.6A的运行中连续跳停,不进料运行没问题,把物料加上就跳停,所以去测量下,空运行泵没问题,物料加上---立即会到190A,所以判断是真正的过负荷,今天已经查出为啥过负荷的原因了,有根管堵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的 不错啊

网友E:
清一色的福禄克啊

羡慕.....

网友F:
高科技的家伙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甲方还送工具?

 我们这进设备,甲方笔记本也送。

网友H:
电工爱工具。。。。。。。。

网友I:
福绿克的仪表,我还是用28元的万用表。

网友J:
福禄克的仪表,做完电工楼主差不多齐全了;请教一下:变频器输出的非50hz的电流,用钳形表能测准吗?福禄克的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福禄克的仪表,做完电工楼主差不多齐全了;请教一下:变频...

 不好意思,工具是借给我们使用的。然后那钳形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完全准确,用这个判断了多台变频器的霍尔元件的问题,换霍尔就正常了。

网友K(2013-04-27):
引用 网友H:
电工爱工具。。。。。。。。

 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好电工爱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