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有关电接点压力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03-20):
就在今天下午两点40分左右,接到我舅电话,说有个储水罐要接一下线,让我帮个忙,然后就去了,到现场一看就一接触器,中继,热继,储水罐上面有个电接点压力表,然后接线,电接点压力表,我知道一个共用点一个低点一个高点,也不知道用万用表怎样测量,就试着接了下,不曾想成功了!好歹没丢人!嘿嘿,然后简单看了下电路,也没搞很懂,所以让来请教下各位前辈。我说下我看到的,看各位能不能给我画个电路图,让我仔细的研究下,研究透。因为当时有急事,也忘了拍照了,只能简述。大致如下:一个接触器,一个中继,一个热继(都是380V的),配电柜上面一个开始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控制线部分:从电接点压力表出来一根线与手动,自动转化开关的一根线(5号线)接到一起,然后电接点另一根线接到了接触器的线圈上,再然后,电接点另一根线接到了中继的线圈上,还记得,接触器上用了一个辅助触点(没测量常开,常闭,),中继上也接了一个辅助触点(同样没测量常开,常闭),就记住这些了,不知道各位前辈听明白没?恳请各位前辈达人能按照我刚才叙述的画个电路图,万分感谢!我学东西都是喜欢学现实的,这样也快,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A:
楼主的记忆力非常不错,我是晕了

网友B:
既然你喜欢,我给你个建议---有空再去一趟,然后根据你看到的元件,弄清楚接线---在现场画个草图,可以提醒你一下的是--应该是水罐压力低,开水泵,水罐压力高,停水泵。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根据人家的要求先自己画一个电路图试试。然后抽机会再去看看实际的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喜欢,我给你个建议---有空再去一趟,然后根据你...

这个我也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他们的电路图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喜欢,我给你个建议---有空再去一趟,然后根据你...

老大,哪里不方便去的,机关单位!我现在后悔当时没进行拍照,当时也是有事,太急了!

楼主:
这里应该有人会的,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不过对我有点难,就是哪里不开窍,呵呵,主要是没接过,今天是第一次。坐等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可以根据人家的要求先自己画一个电路图试试。然后...

网友E:
万变不离其宗,我就不信了,网上没有相似的电路图。

网友F:
标准启保停电路 ! 压力表下限闭合启动接触器当常开按钮用!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当停止按钮用!压力表上限时继电器得电切断自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标准启保停电路 ! 压力表下限闭合启动接触器当常开按钮...

 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