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容怎样接线

楼主(2013-03-20):
1140V电容器是星接还是

角接

网友A:
电容补偿柜用的吧;

根据电气图进行接;

网友B:
拨一下面的客服热线。

网友C:
这个电容不就是一个等效三相负载,只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而已

网友D:
电容补偿柜用的,上面有没有标啊,应该有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拨一下面的客服热线。

网友F:
补偿用的 但这个电压等级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不就是一个等效三相负载,只有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而已

 打客服问了,三角形接法

网友G:
确实头一次见这种电容器。6个接头?具体咋接还真不清楚,只能问厂家或者看说明书了。

网友H: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6个接线柱的,厂家为啥不连接好呢?纳闷?

网友I:
应该像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六个桩头吧,想接三角形的接三角形的,想接星形的接星形的。六个桩头就是三个独立的电容器了。用表测一下哪两个桩头是一个电容的。就像测量哪两个桩头是同一个电机绕组一样。说到这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