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多台应用

楼主(2013-03-20):
大家好:有个这样的问题我一直没用所以求助大家帮帮忙。有5台CPU224要和一台上位机通讯,一台电脑监控5台PLC的工作状态。我硬件都应该选哪些东西,编程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思路。我的上位机安装力控的组态软件。

网友A:
楼主PLC和上位机之间是用什么通信方式啊;

1、RS485

     上位机直接+232转485接口模块 与PLC通信

2、以太网

     PLC配上以太网模块+网线 +交换机

建议用以太网,稳定可靠,编程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LC和上位机之间是用什么通信方式啊; 1、RS4...

 谢谢,用RS485通信。编程上通信方式不同,编程区别大吗?我从没这样用过一点思路没有,以前都是单台用的,可以给我大概说下硬件的选择和编程方法具体的思路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