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输入点 输入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3-03-20):
各位:

   最近遇到一个闹心的事,小弟做了一台送料机,用钢带带24+电压 另外地上放一块铁板接到输入点X17上。铁板用膨胀螺栓固定。现在钢带还未接触到铁板,X17就有到位信号。测得钢带和地上铁板之间电阻只有5K。也就是说输入点只用了差不多12V电压就驱动了X17输入点,输入点的最低驱动电压时多少伏特。都崩溃死了。

按说水泥是绝缘的啊,而且是24V直流电。我准备给X17输入点串接电阻提高电阻值,苦于不知道最低驱动电压而无法计算。求各位知道的高速我一声。谢谢了!

网友A:
 off_on  DC10V以上, on _ off  DC9V以下。那个随机附带的说明书就有。

网友B:
用个中继隔离下试试呢?

楼主:
手册上说的是off-on >15V  on-off <5V

楼主:
已经搞好了 我改了其它固定方式 和地面也用了绝缘板 现在等于说地上的铁板彻底悬空了 今天试了试,在24v串接6K电阻照样驱动输入点 差不多11V电压 厉害呀

最后害怕大地电阻不稳定 所以换了固定方式 用了绝缘板 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