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赋值,急

楼主(2013-03-20):
可以把输入I1到I16复制到一个寄存器中去(比如R10),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A:
可以的啊,用MOVE指令;

网友B:
长度为16 ,move_bool

网友C(2013-10-22):
引用 网友B:
长度为16 ,move_bool

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但是注意修改10R的数据属性 最好改为word型

网友D(2014-03-21):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度为16...

%AI00001应该选哪个DATA TYPE?

求基础,%I、%M、%Q、%R等全部的%*都代表什么东西啊!DATA TYPE都改用哪种DATA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