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New vista自动螺纹检测系统

楼主(2013-03-21):
美国NEW VISTA 螺纹检测系统

NEWVISTER公司成立于1992年,致力于自动化领域的大型工厂提供解决方案。

一、固定式螺纹通止检测:

l通过将螺纹通止规旋入螺杆(螺孔)实现对螺纹的自动高速检测。

l能够集成通规,止规或者复合规。

l当在螺纹缺失或不正确的情况下,高速高灵敏度驱动的通止规能够自动停止并反馈信号。

l端部的弹簧机构确保通止规在接触螺纹端部时不会伤及产品。

l能够精确探测到螺纹的盲孔段。

l在螺纹不正确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卡死的情况。

l集成在自动化工艺中的情况,不正确的螺纹只反馈相应信号,不需要停机处理。

l即便是在高速高扭矩情况下,即使是螺纹错误(拒绝)也不会伤及产品和量具。

l设置简单,易于使用,能够实现任意角度安装。

l通过快换量规能够实现各种螺纹的检测。

二、手持式螺纹通止检测:

l使用电池。

l通过将螺纹通止规旋入螺杆(螺孔)实现对螺纹的自动高速检测。

l能够集成通规,止规或者复合规。

l便携式电动工具,两种速度可调。

l通常情况3秒以下就能检测完一个螺纹,指示灯显示螺纹状况。

l当在螺纹缺失或不正确的情况下,被高速高灵敏度驱动的通止规能够自动停止并反馈信号。

l即便是在高速高扭矩情况下,即使是螺纹错误(拒绝)也不会伤及产品和量具,也不会影响到操作者。

l当达到正确的螺纹深度,绿灯亮且工具自动旋出。

l即便没有完全对准,工具也能够旋入。

l能够精确探测到螺纹的盲孔段。

 LAKWELL是美国New Vista公司在国内的独家合作伙伴,与合作方共同在国内推广螺纹自动检测技术及相关的自动化集成与设备。

Lakwell Technology(A High Hope Company)

Professional Precise Verification

9,Baixia Rd., Nanjing, Jiangsu,China 210001

E-mail: info@lakwell.com.cn

Web: www.lakwell.com.cn

网友(2013-11-17):
螺纹自动检测,螺纹自动通止检测

网友:
螺纹检测机

网友A(2014-03-23):
Study on 3 Main solutions of Auto Thread Verification三种主要的自动螺纹检测方案研究

Key words: Auto Thread verification, Auto Thread Inspection Gauge, Contact method of Auto Thread Verification,Lakwell

关键词:自动螺纹检测,自动螺纹通止检测,接触式自动螺纹检测,Lakwell

过去,汽车及其零部件生产商,医疗部件,航空航天零件供应商往往依赖手动通止规检测螺纹,通常是抽检。但是在最近一些年,趋势是使用自动的方式检测螺纹。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机械零部件外包,100%全检对于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越来越重要而紧迫。

螺纹检测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非接触式检测:影像系统

影像系统采用相机或基于激光的光电扫描来检测螺纹有无,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螺纹测量。

如果只是为了检测螺纹有无,一套简单的影像系统成本并不高,而且检测速度很快。其局限性在于,对螺纹本身及工作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如果螺纹有一定的污染(比如切削液或者毛刺),则带来很大的误检率。特别是当生产者需要进一步检测螺纹的尺寸时,对螺纹本身及工作环境要求会更加严苛,成本也会大幅上升。也无法完全代替传统的螺纹通止规功能。一些高端紧固件生产商通常都拥有一两台或者更多的影像式螺纹检测机,但其高昂的成本和不高的稳定性常常让他们头疼。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影像的方式只能适用于螺钉,螺杆等内螺纹,不适用于内螺纹。

非接触式检测:电涡流传感器

电涡流式螺纹检具已经诞生了近30年,其实是这项技术用于检测管材和线材表面缺陷的副产品。

电涡流检测的工作方式是将检测探头伸入螺纹孔,探头上的线圈导通交流电,产生电磁场从而和附近的导电材料产生电涡流。这一电涡流信号是由附近的导电材料通过电感线圈决定的,影响因素包括尺寸,硬度,材料的化学属性等等。通过比较和标定件产生信号的异同,来确定螺纹的好坏。

这种方式不受切削液等污染的影响,能够准确判断螺纹的有无,但是对螺纹质量的判断却素手无策。即便使用各种各样的标定件来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系统的过于复杂也会带来不稳定性。

螺纹质量的检测有时候能够通过复合线圈的方式实现,通过探测头的前段用较小的线圈,后段用较大的线圈,比较两次信号之间的差异来判断螺纹的质量。但这样非常依赖庞大的标定件数据库。

另外电涡流检测还有一些缺点,为了更加准确的检测螺纹,电涡流探测头的尺寸不能和螺纹尺寸差异太大,往往必须是勉强通过,这导致探头及其容易损坏,而这种损失背后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电涡流传感器至少需要0.5~1s的稳定时间,这在批量生产中往往变成瓶颈。

电涡流系统在单一产品上有大量的内螺纹,只需要检测螺纹有无而不需要关注螺纹质量(螺距,深度等)的情况下使用的比较广泛。

接触式检测:自动螺纹通止检测系统

接触式自动螺纹检测能够完全实现传统通止规检测“通”和“止”的功能,并且能够集成在自动化生产中,降低甚至完全替代人工。这一技术也是由来已久的,通过使用电机,模拟人工将传统通止规拧入螺纹,通过扭矩反馈来实现螺纹的通止检测。

然而,这项技术也有其非常难以克服的困难,对于人工检测,准确的对准,合理的拧入是能够通过培训而实现的。但对于设备,就变成了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能够保证正确的对准,如何恩呢该个确保顺畅的拧入和拧出,如何能够保证不碰伤螺纹。特别是在一些产量极大,工件定位基准差的情况下,需要系统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柔性。

通过长期的探索和技术积累,来自美国的New Vista Corp.公司克服了这些技术难点,获得了大量的专利,成为这项技术的领先者。

New Vista Corp.的产品线覆盖了手动工具式,工作台式,固定式(适用于自动化集成)和交钥匙自动化解决方案等。

以固定式螺纹通止检测(Thread Verification Units Ready for Integration),TVU STH系列产品为例,具有以下的特性:

通过将螺纹通止规旋入螺杆(螺孔)实现对螺纹的自动高速检测。

能够集成通规,止规或者通止复合规。

当在螺纹缺失或不正确的情况下,被高速高灵敏度驱动的通止规能够自动停止并反馈信号。

端部的浮动机构确保通止规在接触螺纹端部时不会伤及产品。

能够精确探测到螺纹的盲孔段。

在螺纹不正确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卡死的情况。

集成在自动化工艺中的情况,不正确的螺纹只反馈相应信号,不需要停机处理。

在高速高扭矩情况下,即使是螺纹错误(拒绝)也不会伤及产品和量具。

设置简单,易于使用,能够实现任意角度安装。

通过快换量规能够实现各种螺纹的检测。

用于集成在各种自动化生方案中。

包括机器人专用型号。

自适应弹性接头,即便是在无法实现准确对中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准确检测。

这套螺纹检测系统的由New Vista Corp.在中国的唯一指定代理合作伙伴Lakwell Technology负责系统集成和技术支持。

自动螺纹检测技术在汽车,紧固件,航空,造船等多个行业正在迅速的推广。尤其是在严苛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动机零件,变速箱,水泵,车桥,传动轴,滤清器,油门踏板支架,

涡轮增压器,扭矩转换器,离合器等的生产都逐步使用该技术。

Lakwell Technology – Official Authorized Agent in Asia Area by New Vista

Lakwell Technology – New Vista亚太区唯一指定合作伙伴

Lakwell是一家工业自动化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公司在汇鸿集团(High Hope Group)的支持下成立,核心团队是多位在国内外测试测量、工业控制、自动化集成等领域有多年从业经验的资深人士。公司致力于引进国外自动化领域的先进技术,并以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的方式实现在国内自动化制造领域的推广。客户涉及汽车制造,汽车零部件制造,消费电子,低压电气等多个领域。

Lakwell总部位于历史名城南京,并在苏州、上海设有办事处,业务范围涉及全国。

Lakwell是美国New Vista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唯一合作伙伴,与合作方共同在国内推广螺纹自动检测技术及相关的自动化集成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