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s7-300 求助

楼主(2013-03-21):
刚刚接触西门子300的系统,程序是老外写的STL看的更是一头雾水了,现在配合触摸屏的报警系统实在是看不懂,报警条文应该是PLC程序里的DB块一个位元件触发的,见下图:

可是我在程序里找不到触发这个位元件的地方,在DB19数据块里面也找不到我能理解的地方,例如我现在想在程序里找到某个报警的原因该怎么查找呢?西门子300这么NB的系统实在是搞不懂,下图是DB19块:

哪位师傅能教教我呢,感激不尽。可以先把程序和触摸屏画面传给你研究一下,请留下邮箱,谢谢

网友A:
传我看看吧,邮箱:tanglihao_1212@163.com

网友B:
在程序中找到DB19应该不难

网友C:
英文加STL,肯定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文加STL,肯定理解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了。

全是英文倒是还好  还夹杂着意文(意大利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我看看吧,邮箱:网友A_1212@163...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D:
能给我传份吗?谢谢!sunzhe_20002163.com

网友E:
西门子的系统手册中有介绍。

举例说明:

在数据块DB1中:

地址     名称        数据类型

+0.0       Input_r     ARRAY[1..8]

*4.0                        REAL

表示的是一个数组:DB1.Input_r[1] 到DB1.Input_r[8],实际地址是DB1.DBD0,DB1.DBD4,DB1.DBD8..

网友E:
在数据块页面的View项下,再点击Data view,可以看到数组类型数据的实际地址。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我看了一下,还没吃透对于你说的报警DB19或是DB219中我现在只看到部分的报警触发事件,这些都是DB19.DBX16.0或DB219.DBX16.0之前的,就在一些FC块中报警程序段中,但楼主截图的那些数据,我还没找到,还得多去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的系统手册中有介绍。举例说明:在数据块DB1中:...

DB1.DBD0,DB1.DBD4,DB1.DBD8????为什么是这三个??为什么不是从DB1.DBD0到DB1.DBD7的八个呢?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数据块页面的View项下,再点击Data view,...

谢谢指点,这个我看懂了  ,我打开数据块时STEP7默认的应该是声明视图,这个我看不懂,但是可以切换到数据视图,这个还是能看懂的。然后之前我在交叉参考里怎么也找不到DB数据块的里面的各寻址地址,自己琢磨了好久发现过滤菜单里面有设置把数据块加入参考范围的,现在总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再次感谢!!!

网友F:
好的,你要配合触摸屏和plc程序才能看出来

网友F:
邮箱:hhdd.com@qq.com

楼主:
还是有点小问题看不懂,有时间给小弟指导一下的留下qq吧  文件太大,邮箱传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小问题看不懂,有时间给小弟指导一下的留下qq吧...

已内信

网友H:
你不是用到阵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