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3-03-21):
我厂有台自动开卷机,是伺服电机控制的,现在发现有个问题是偶尔开出的料长短不一,偶尔开出的料又很准确。昨天换了个伺服电机,现在是机器刚开动时,前十张左右的料尺寸偏大,后面又比较准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以问问生产厂家。看看是不是检测轮那的编码器联轴节有点松动了

网友B:
伺服电机返回的信号正确不?还有就是开卷时是不是开始没有压好产生间隙?

网友C:
感觉电机编码器检测信号跟跟伺服驱动器之间有问题...

网友D:
看看  传动是否有松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