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与变频器

楼主(2013-03-21):
变频器进线端连有漏电保护器,启动变频器漏电保护器会跳,在不祛除漏电保护器的前提下怎么做才能使其不跳1

网友A:
由于变频器的输出固有的电压特性,变频器会产生相当大的对地漏电流。变频器输出的PWM电压波形含有大量谐波,这些谐波会通过电机绕组的对地寄生电容和电机电缆线的对地寄生电容产生出对地漏电流。 这些漏电流可能大于50mA,普通的漏电保护器为30mA,所以普通的漏电保护器不适用于变频器。

如果非要在变频器前端加装漏电保护器,需要将漏电保护器换为全电流保护型剩余电流保护器(B型)。

网友B:
最直接的方法把零线拿带,

网友B:
最直接的方法把零线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