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高手在哪里

楼主(2013-03-21):
通过modbus  ASCII和设备已经通信上了  但是在数据库组态时的偏置和内存区不知道怎么填   如有个数据的通讯地址是020AH那么偏置怎么填呀   谢谢

网友A:
020AH 转换成十进制是522 地址是从0开始的,如果对方设备寄存器地址也是从0开始定义的就写522,不过是从1开始的,就写521

网友B(2018-10-30):
再这里,在这里,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