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跳转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不是很明白正负跳转时怎么执行的,看了书上说的是正跳转是没检测到一次输入的能流由无到有(0~1)的正跳变,让能流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太专业啊,不明白……

借用帖子上的一张图

求说明,白话一点,谢谢!

网友A:
P, 就是上升沿指令(从0--1 跳变能流通), 而 N  就是下降沿指令(从1--0跳变能流有效),

有效一个扫描周期,这就是 上升沿触点区别于常开常闭触点的地方.......

上面的程序你自己写的?  Q0.0 永远不会变为 1........

网友B:
网络1

如果I0.0在上一个扫描周期检测到是0,在这一个扫描周期检测到是1,那么它执行正跳变指令P,在这一个扫描周期内M0.0接通。

网友C:
其实这个需要从PLC是如何运行的说起。plc是扫描方式执行输入输出,诊断,通讯等方面的过程。假如这个过程间隔周期是10ms,那么一旦P或N之前的条件成立或不成立后,P或N之后的输出变量地址保持1个周期的ON;然后就不管P或N之前的调试是否仍然成立,P或N之后的输出变量地址输出为OF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 就是上升沿指令(从0--1 跳变能流通), 而 ...

 这个程序好像是我以前回帖单按钮启停时写的,你经过验证吗?怎么说Q0.0永远不会为1。

网友E:
      此程序是一个双稳态电路,即每按一下按钮(I0.0=1),其输出Q0.0将改变一次状态(如原Q0.0=0,按钮按下,使Q0.0由0↑1,如原Q0.0=1,按钮按下,使Q0.0由1↓0)。

     按钮按下使I0.0由0↑1,这由0↑1瞬间即I0.0=1的前沿(又叫上升沿),它只存在发生上跳的这一扫描周期,下一个扫描周期它将不存在,见网络1,I0.0=1的前沿输出给M0.0,使M0.0=1,当下一个扫描周期到来,由于前沿不存在,故使M0.0=0,即M0.0=1也是只存在一个扫描周期。见下波形图:

     程序动作分析:未按按钮前其Q0.0=0、M0.0=1、M0.1=0。

     第1次按下按钮,使I0.0=1,其前沿输送给M0.0(见网络1),使M0.0=1,进入网络2,由于Q0.0=0,故不执行网络2,进入网络3:由于此时M0.1=0,M0.0=1,故使Q0.0=1。下一扫描到来,扫到网络1,由于M0.0=1的前沿已不存在,使M0.0=0,进入网络2,由于M0.0=0,故M0.1仍=0,进入网络3,此时,由于Q0.0=1,M0.1=0,使其输出Q0.0仍保持=1不变。之后只要不再按钮,以后的各个扫描周期都不会改变Q0.0=1的输出状态。

    第2次按下按钮,使I0.0=1,其前沿输送给M0.0(见网络1),使M0.0=1,进入网络2,由于Q0.0=1,故使M0.1=1,进入网络3:由于此时M0.1=1,其常闭触点断开,故使Q0.0=0。以后的各个扫描周期,只要不再按按钮,其Q0.0=0、M0.0=1、M0.1=0的状态保持不变。即恢复启始状态。

     如再按按钮,将重复第1次按钮动作。。。

网友F:
单按钮启停,很简单也很实用的一个列子。为什么被你们搞的这么复杂呢?

网友G:
大白话:第一:PLC的扫描方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第二:PLC是有扫描时间的,每个固定时间就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扫描。

                第三:如上图,你按下I0.0,M0.0只接通一下,网络二中Q0.0没有接通,所以M0.1就不会接通。当扫描到网络三时,Q0.0自锁接通。

                第四:当在按下I0.0时,M0.0接通一下,由于Q0.0是接通状态,所以M0.1接通,将网络三的自锁电路断开,Q0.0断开。

网友H:
PLC的扫描周期没弄懂,QQ609490238  加我给你解释

网友H:
输入刷新  程序运算 输出刷新是独立运行的  用继电器逻辑是解释不通的

网友I:
第一个扫描周期:
网络1
启动I0.0后,上升沿动作--M0.0吸合
起常开点M0.0动作---
网络2,因此时Q0.0还没动作,所以M0.1不吸合
网络3Q0.0动作并自保
第二个扫描周期:
网络1
假如没有再次按I0.0,M0.0不动作,M0.1也不动作,Q0.0继续保持吸合;
假如再次按I0.0,上升沿动作,M0.0吸合
网络2的因M0.0和Q0.0都吸合,触发了M0.1吸合
网络3因M0.1常闭点断开,Q0.0断开

楼主:
多谢各位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