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3-03-21):
硬件:USB转串口线、编程电缆
 现在我要用笔记本和西门子200PLC通信,就是连不上呀
 端口已经设置为com1,请大家帮忙分析,还有哪里没设置正确

在线等

网友A:
选择USB试试

网友A:
楼主你选择的PC/PG是PC PPI吗?

网友B:
USB转串口线有时在选择通讯口的时候不是USB选项,我的是co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选择的PC/PG是PC PPI吗?

 是啊,这个没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转串口线有时在选择通讯口的时候不是USB选项,我...

 USB   COM1 我都试了,都不行啊

网友C:
针对你的USB转串口线,请你先安装好驱动之后,在设备中查看虚拟出来的com口是多少,如果是COM1,那么在设置PC/PG接口时,选择COM1即可。

不是官方提供的USB转串口线,都不是选择USB,而是选择虚拟出来的COM口。好像四星电子有一款完全兼容西门子官方的USB/ppi编程电缆就是选择USB.

网友A:
楼主你现在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啊?

是不是PC PPI电缆啊 ,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你的USB转串口线,请你先安装好驱动之后,在设备中...

 驱动安装了;

虚拟出来的是com3,然后我改成com1了;

USB  COM1都试过了,都没连上;

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吗?

网友B:
虚拟出来的是com3就应该用com3,我的也是com3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现在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啊?是不是PC PPI电缆...

就是这根了

您看看

网友A:
您这不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啊;

楼主你加我QQ:25308339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不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啊; 楼主你加我QQ:2...

 之前用带串口的笔记本试过啊,能连上

网友A:
你那冒视是老的编程电缆;

网友A:
1. 检查编程电脑上的COM通信口设置

a.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

b. 打开设备管理器标签(对于Windows2000,选择硬件标签,按设备管理器按钮)

c. 双击端口(COMLPT”

d. 双击所使用的通信口,如COM1

e. 在端口设置标签,选择高级”

f. 在对话框中把接收和发送缓冲区都设置为最小值,并保持选中“FIFO”选择框

g. 重新启动计算机使设置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不是西门子200的编程电缆啊; 楼主你加我QQ:2...

 他的这条是山寨的PPI电缆,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D:
西门子原装的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冒视是老的编程电缆;

 好吧,算是判死刑了吗

网友A:
楼主别灰心,我明白了,你那电缆类似上面的介绍,山寨的;

波特率降低点;

建议不要带电拔插/通断电缆,以免烧坏PC的RS232口和PLC的RS485通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灰心,我明白了,你那电缆类似上面的介绍,山寨...

 谢谢您了

公司里都没人懂这些 我只能自己抠

多亏有工控网这个平台

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以前能通信上,那么就是编程电缆可以;

1、PLC里面原来有程序否

2、以前接的PLC哪个接口

3、设置,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能通信上,那么就是编程电缆可以;1、PLC里面原来...

 不能热插拔是吧

那我只能等到车间不生产的时候再试了

PLC里面有程序,现在用着呢

加您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