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B伺服驱动器高手在哪里

楼主(2013-03-21):
台达ASDA-AB伺服驱动器中参数的通讯地址怎么用   通过modbus ASCII协议可以用么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要怎么控制伺服驱动器?在驱动器里通讯参数设定与其通讯的元件内一样的通讯参数,两者定好相互通讯方式和参数。

楼主:
我想通过modbus ASCII和力控组态软件通信来控制伺服电机  可是力控中的地址设置不会设置

网友B:
可以的,我以前使用上位机直接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