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V浮点数运算

楼主(2013-03-21):
请教各位一下,帮我解答!不胜感激。

我现在是用模拟量输入得到的数值。电压范围是  0 --- 10V  。 对应的PLC中的数值为 0----2000 的数值。

我想用浮点数得到电压转换PLC中的数值、并且是带小数点的。可是实验下来发下,小数点的值获取不到。感到很困扰。

于是就做个一个实验,就是程序中的  DMULR  F2.000  F1.100  D40  .照理说 D40中的数值应该是小数,可是我实验下来发现得到的数值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然后就继续崩溃中···

所以想再此请教各位高手,怎样去做浮点数运算来获取带小数的值呢?

网友A:
浮点数运算结果本身就是一个浮点数(就是你所称的小数),你监控看到的结果与你监控的数据地址以及显示形式有关。

网友B:
一,不知你是在哪显示 看的,首先你在程序 中是看不到小数点的,除了你有上位,上位的话要选择浮点数的那种才行

二,你的例子上那个负数,你不觉得奇怪吗

网友C:
视图---监控数值类型---浮点数  就可以查看监控的浮点数了。

PLC编辑软件不是 装置监控窗口吗?你可以通过装置监控窗口监视你的数据啊。无论是整数还是二进制,浮点数不都是可以看到的吗?

还有使用小数不是应该先SET M1081?然后使用DEBIN吗?

大哥你是用的FLT是吧bin转换为浮点数。

网友D:
从模块中读到的值好像就已经被四舍五入掉了小数,你读到的都是整数,所以没用,我想说的是from 指令读取出来的值所在寄存器的数值就已经是整数了,所以。。。。我也很悲剧,

网友E:
编程软件要在监控时看到浮点数,如3楼所说;

其他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如你的题目,你如果想得到模拟量中读出来的数带小数点,你就用放大方式,最后在屏上显示出小数点。

你如果想用浮点计算,你在PLC中是看不出小数点的,除了如3楼所说,监控以浮点数方式看。

网友B:
无语,贴子编辑不了,上面回复中更正下:在PLC以十进制数为显示的话,是显示不出小数点的。

网友F:
楼主!你要是想用浮点数计算的话,DEFLT或DEBIN等才是浮点数计算语句吧?在然后如果你将D400中的数值浮点化于D30 D31中,D30中为整数部分,而D31中存储的正是你这次浮点数转化出来的小数点部分!用两个寄存器来表示一个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