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指令疑问

楼主(2013-03-21):
我看modbus规范中对功能码05(强置单线圈)的介绍中说,FF00表示ON0000表示OFF

但现在有客户说他们用的变频器是(FF00表示STOP、FFFF表示RUN

我想了解在modbus规范中是否允许或者是否有此类说明?

网友A:
你首先要找到地址,05(强置单线圈),你往要强制的某一个地址发送数据FF00表示ON发送数据0000表示OFF;同理:变频器是(FF00表示STOP、FFFF表示RUN)你需要读取变频器储存运行(run)停止(stop)标志的地址,反馈回来的数据如果是FF00表示STOP、如果是FFFF表示RUN。

网友B:
与modbus规范无关,应该是与变频器的规定有关。正负逻辑都是可以存在的。

网友C:
1楼 2楼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D(2013-07-15):
在标准modbus协议上,有很多厂家自定义了一些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