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KEB上电过压

楼主(2013-03-21):
各位大虾,小弟问一下,KEB变频器F5系列上电就显示过压,哪里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从两个方向来查,首先是供电电源是否存在过电流,其次是电压的测量回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问题找到了,是风扇坏了,主板连接部分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