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加热器接线要求

楼主(2013-03-21):
我想问一下380V加热器在多少功率的时候需要角型接法多少功率是可以星型接线

网友A:
要看加热器的额定电压,要不会烧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加热器的额定电压,要不会烧坏的.

看你的需要,你要大功率就三角接法,小功率就星接.你别用220V电压等级的加热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就得看加热器的额定电压。不能乱接。380V的可以接成220V电压上,但是功率比较低。

220V的加到380V电压上,发热大大增加。可能超温导致加热器烧毁。

网友D:
   楼上解释的不错!

网友E(2013-07-16):
加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就可以有效避免加热器烧坏了不知道的情况发生。深圳产的,质量不错。

网友F:
楼主为什么要切换接法呢?切换接法就可以实现温控吗?用温控系统控制不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得看加热器的额定电压。不能乱接。380V的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