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现场,三菱输入居然可以用HMI控制?

楼主(2013-03-21):
现象是这样的,

三菱FX1N-24MR的X1~X5几个输入点,当与步科MT4500T触摸屏通讯连接时,能够正常输入给定信号,当与触摸屏的RS232通讯线拔掉后,输入信号全没了!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各位兄弟有碰到过这类现象么?

网友A:
"能够正常输入给定信号"

这个给定信号有效与三菱的外部输入有关吗?

网友B:
楼主说的输入信号,是不是外部输入到I点的,

输入点和屏关系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输入信号,是不是外部输入到I点的,输入点和屏关...

 是的,我把通讯线拔了所有输入灯都不亮了,插上又恢复亮的状态了!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正常输入给定信号"这个给定信号有效与三菱的外部输...

 与外部输出有关,只是外部输入为有时,对应灯点亮,但是拔掉通讯线,外部输入即使有输入,输入灯也不亮!

网友B: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通过输入接口接受控制信号,经过内部运算,通过输出接口输出控制信号,由外部控制元件执行相应的动作。
触摸屏主要供操作人员进行人机对话。通过触摸屏可以对plc发送命令,修改参数,监控命令执行情况等等。

是不是PLC程序中进行处理了;加判断条件了,通信不上就没法控制;
简单的说就是在输入点前加了个常开点,通信上就闭合;

网友C:
感觉是不是外部线路问题,PLC的输入即使是SOTP状态一样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不是外部线路问题,PLC的输入即使是SOTP状态...

 道理是这样的,线路也是这样的。但是实际情况是 拔掉通讯线就不亮了,插上又亮了!

后来查了线路,确实有问题。但是应该是不管插不插通讯线都该不亮才是,可是插上通讯线不知怎么又亮了!!!!不得其解。

网友D(2013-05-27):
你了解一下触摸屏的工作原理,我是个菜鸟,看过触摸屏,触摸屏的每个按钮,显示都对应一个PLC的内部寄存器或者IO口。在触摸屏上的操作就相当于控制IO口上的外部输入。

网友:
应该是这几个点通过触屏的接地线才能构成回路吧

网友E:
应该是接错线,使得这8个点的公共端使用了通讯口的地线或者屏蔽线或者0v线等等的导体做了输入点的公共线。我用1s试过有类似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通过输入接口接受控制信号,...

网友G:
这个有什么好说的  肯定编程的时候 程序里面有问题  比方说你急停设在触摸屏里 那触摸屏把掉了  程序不就全停了

网友H:
线接错,要么就是这几个点位在人机里被用到强制ON

网友I:
三菱的触摸屏的确可以对PLC的输入点进行操作(注意此时PLC的输入点指示灯实际没有点亮,但是PLC程序内部的输入点继电器确实是动作的,这个我很早以前专门测试玩过)

网友J:
难道I/O指示灯也亮?PL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