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NCC和S7-200的PLC无线通讯方案介绍

楼主(2013-03-21):
方案特色
1:无需固定IP,电脑能上网安装组态软件(如WINCC)即可远程监控PLC支持S7-200的PPI协议和S7-300/400 MPI协议!
:非透明传输,采用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数据压缩等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
: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通过OPC接口支持任意组态软件,可免费提供巨控无限点组态。
内置网页,可以实现手机,IPAD,的网页监控。使用者无需网页编程和架设服务器!
:业内首款可连接各种PLC,触摸屏,组态软件,变频器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通过赛宝认证中心抗干扰测试的工业级智能GPRS控制终端。
:业内首款智能费用管理的智能GPRS控制终端,定时报告SIM卡余额和流量。

点击这里下载方案

功能概述
1) 支持巨控云监控服务,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远程读写PLC变量。支持手机网页访问。
2)
同时支持用手机短信读写PLC全部寄存器,实现短信报警和短信远程控制。
3) GRM200G
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取代PLC扩展模块,大大降低系统成本
4)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GRM200G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并在电脑上显示报警。
5)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或在电脑上控制GRM200G,实现设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
6)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GRM200G的继电器输出切断设备电源。
7)
可定时发送设备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8)
可以打电话控制设备。GRM200G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9)
支持市电断电报警,在停电时发送报警短信。

楼主(2013-05-13):
巨控无线通讯模块的其他优势:

1.        可以实现电脑和模块之间1:N,N:N,N:1之间的通讯。也就是一个PLC可以同时被多个电脑上的组态软件监控,一个电脑也可以同时无线监控多个PLC。

2.        模块内置WEB发布,只需要用电脑和手机登陆云监控网址,输入模块的密码和序列号,通过网页即可查看和修改PLC的数据。

3.        PLC无需编写任何程序,客户无需具备网络知识,只需熟悉组态软件,即可完成远程电脑监控,PLC短信控制,短信查询,短信报警,以及网页监控PLC.

楼主:
GRM200支持的组态软件:

通过OPC接口,GRM200支持任意组态软件。以下列出部分实际工程中应用过的组态。

1.        西门子WINCC

2.        GE公司IFIX

3.        Wonderware公司INTOUCH

4.        北京亚控公司组态王

5.        力控组态软件

6.        易控组态软件

7.        昆仑通态组态软件

楼主(2013-08-05):
为什么市售的DTU无法完全实现PLC的监控:

以西门子S7-200 的PLC为例,上位机和PLC通讯时一次读写过程如下:

1.        首先上位机发出读写命令,

2.        PLC作出接收正确的响应,

3.        上位机接到此响应则发出确认申请命令,

4.        PLC则完成正确的读写响应,回应给上位机数据。

由于PPI协议规定,在第3步,上位机必须在毫秒级的时间内迅速发出确认申请命令,否则PLC会认为通讯故障,而GPRS固有的通讯延迟(一般为1秒或几秒)导致传统的透传模式无法达到此要求,实际上,即使采用3G透传,也无法达到此实时性要求。

由此可见:传统的透传模式无法实现西门子PLC的PPI协议的远程监控,只能采用MODBUS协议,加大延迟时间来间接实现。同理,S7-300的MPI协议,也无法使用透传模块实现远程监控。

巨控科技的非透传模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由GRM200模块直接和PLC通过485通讯,对通讯的实时性可以完全保证

楼主(2014-05-21):
好东西,支持一个!需要的联系 QQ 1968429525

楼主:
 GRM200通讯模块支持的PLC:

1.        MODBUS主机协议,该协议支持所有使用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如AB,信捷XC系列PLC,台达PLC,海为S/H系列PLC,艾默生EC系列PLC,凯迪恩K3系列PLC,德维森全系列PLC等。

2.        MODBUS从机协议。

3.        PPI协议支持GRM200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之间的通讯

4.        MPI协议支持GRM200与德国西门子公司S7-300, S7-400 PLC的通讯

5.        三菱FX系列PLC协议,使用485BD通讯板卡,支持FX系列PLC全部型号。

6.        三菱Q系列PLC协议。

7.        欧姆龙HOSTLINK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市售的DTU无法完全实现PLC的监控:以西门子S...

楼主(2014-12-18):
功能概述:
1) 支持巨控云监控服务,电脑只需能上网即可远程读写PLC变量。支持手机网页访问。
2) 同时支持用手机短信读写PLC全部寄存器,实现短信报警和短信远程控制。
3) GRM200G自带数字输入和模拟量输入,可取代PLC扩展模块,大大降低系统成本。
4) 若被监控设备出现故障,GRM200G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手机,并在电脑上显示报警。
5) 值班人员可发送手机短信或在电脑上控制GRM200G,实现设备启停,参数设置,故障复位等。
6) 报警产生后,可以通过GRM200G的继电器输出切断设备电源。
7) 可定时发送设备信息到值班人员手机。
8) 可以打电话控制设备。GRM200G一端不必接听就可以完成控制,无需手机通话费。
9) 支持市电断电报警,在停电时发送报警短信。

网友B:
做广告呢,兄弟!!!

网友C(2015-09-24):
不错的东西,支持一个

楼主(2016-02-02):
应用实例,西门子S7-200远程监控

楼主(2016-03-05):
应用实例,西门子S7-1200远程监控测试

网友C(2016-06-04):
哪个老兄有西门子wincc7.3的软件授权方法?

网友D(2016-10-10):
学习学习,好东西啊啊啊啊

网友C(2019-07-18):
很用用的资料,谢谢楼主很用用的资料,谢谢楼主!!!